[求助] encounter如何做scan chains reorder

楼主(2013-07-25):
前端给的网表有scan cell 后端一定要做scan chains reorder吗?我在setplacemode  设置了reorderscan true ignorescan true
在place的时候显示no scan specified/traced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能做scanreorder,我用reportscan显示有scancell啊,哪位大侠指教一下,一定要指定scanchain -start  -stop才能做吗

楼主:
是不是前端做好了scanchains 后端就可以不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read scan def

网友:
不是很懂,有没有人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
1. scan 是DFT的人做好给你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def的格式,defin,读进来。另外一种是文件格式给你的,文件里面的大概内容是specifyScanChani chain_* -start * -stop。
2.要在place之前读进来。
3. scanreorder有两种方法
  (a)setPlaceMode -reorderScan false 在place之后 scanReorder
   (b) etPlaceMode -reorderScan true 工具会给你reorder的。
鉴于你没有读进来scan chain。上述warning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2018-04-20):
place的时候将reorder_scanchian 设置成true

网友(2018-08-22):
一般不会reorder  除非问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