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中如何查看未被约束到的路径

楼主(2013-07-25):
ISE中,怎么样看哪些路径是没有被约束到的啊?
时序分析报告中好像没有看到关于这一部分的啊...

楼主:
亲们,在线等哦

楼主:
各位大神,出个声啊...

网友:
大部分都没有被约束吧

网友:
par有一个选项,添加后就会有报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个选项啊?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gui,那么在Place & Route下面,会有一个Generate Post-Place & Route Static Timing 。找到这个位置,右键选择Process Properties,打开的对话框中有一个-u的选项,这个选项会生成为约束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