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DR3信号参考选择

楼主(2013-07-25):
在DDR3内存条和Mother board中设计中ADD\CMD\CTRL\CLK信号spec上提供要参考到电源VDD,而不同于一般高速信号参考的GND,请问你对此如何解释?如果参考到GND会是啥情况?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DDRII的时候也存在,请大家集思广益,谢谢!

网友:
真心不解,我公司目前的平台都是直接共信号地的,也没有出现山么异常。

网友:
之前好像了解过,现在想不起来了!

网友:
参考平面是以提供回流路径为目的的,对于DDR的IO设计来说,电源和地都可以做为回流路径。

网友(2013-09-11):
因为DIMM条一般按照标准以VDD为参考平面,如果母版以地为参考平面,会造成信号的回流路径变化,造成阻抗不连续,影响信号质量,会造成某些内存条无法使用,或者出现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2014-06-29):
回复 网友A:

    说的好,

网友(2014-08-28):
受教了,原來如此

网友:
在JEDEC里边有规定ADD\CMD\CTRL\CLK信号是以VDD作为参考平面的,而DQ和DQS是以GND作为参考平面的。所以会有Verfdq和Vrefca,一般Vrefdq要对地方退耦电容,Vrefca要对Vdd放退耦电容。
不过在实际的设计中,Vref一般会用一个专用的基准源来提供,也就是说Vrefca和Vrefdq是连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么做了也没啥问题。

网友(2014-12-13):
到信号完整性方面的考虑的时候不能单纯的考虑GND了,要考虑的是参考回路参考面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