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ackup中总是含糊的问题,须探讨

楼主(2013-07-25):
内层信号L3是signal层(L4是signal层),须要参考到临近的L2层plane,可是PCB板厂在计算阻抗的时候会选取L2和L5的plane作为参考层来计算阻抗,而设计中只是考虑了临近的L2,请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以谁为准?设计的时候需要考量哪些方面,谢谢!期待着各位专家的见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此案例來看, 參考層應以L2 & L5當作參考層做計算較為準確, 但若L3-L5的距離遠大於L2-L3的距離, 那只有將L2做參考層來做運算的結果與考慮了L5的結果會很接近...

网友(2013-12-16):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2014-05-29):
内层是带状传输线,不能说设计只考虑L2而不考虑L5,这意味着带状线的不成立。带状线的特性阻抗的形成是基于上下两端的基准而言的。问题在于信号线比较靠近哪一个基准平面,那个平面对特性阻抗影响越大。

网友:
应该同时参考L2和L5计算阻抗,这样更加精确,如果L3到L5的距离大于L3到L2的距离5倍以上,考不考虑对最后的结果影响不大~

网友(2014-07-10):
应该同时参考L2和L5计算阻抗,这样更加精确,如果L3到L5的距离大于L3到L2的距离5倍以上,考不考虑对最后的结 ...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

网友(2021-10-21):
同时考虑,近的主导

网友(2023-03-27):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