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spectre 后仿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25):
各位好:
我所用工艺为tsmc的,保证LVS已通过了。在calibre PEX时,用的是tsmc提供了calview.cellmap,
但在spectre后仿时,产生不了网表
提示:

ERROR: Netlister: terminal 'vref' of instance 'I0' ,in cell 'xxx' ,view 'symbol' : does not in cell 'xxx' view 'calibre'
...
...
ERROR: Netlister: terminal 'vref' of instance 'I0' ,in cell 'xxx' ,view 'schematic' : cannot be found in the switched master of the instance.
...
...
ERROR(OSSHNL):Error(s) found during netlisting. The netlisit may be corrupt or may not be produced at all.
困扰了许久,请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是输入输出全是小写。

网友:
Pin 的问题 calibre symbol 还有schematicl里这个pin都要对应上 查一下
最好都用大写

楼主(2013-08-26):
确实大小写不一致,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2018-07-08):
把电路的PIN全部改成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