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ultrasim 环境变量以及ADC静态仿真速度

楼主(2013-07-25):
由于之前都是使用spectreverilog进行混合仿真,最近仿真chip级的电路 速度特别慢 想使用ultrasimverilog仿真。发现
error *Error* Simulator Executable 'ultrasim' cannot be located from $PATH.小弟之前都是设计电路 仿真,对于软件其实是一知半解,然后我找了下 确实是没有ultrasim这个环境变量,想问下 应该怎么设置环境变量?顺便说一下 在ADE--setup--simulatpr中可以看到有
ultrasim以及ultrasimverilog 但是我混合仿真建立config划分时,却没有发现(之前在这里都是选择spectreverilog)。
此外我想咨询一下有经验的模拟设计人员 ADC 仿真静态参数 一般用什么软件可以保证精度也同时节省时间?

网友(2014-02-19):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问题我现在也遇到了,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求帮助!
谢谢!!

网友(2014-04-10):
在.bashrc 中加入如下路径:
export PATH=<安装路径>/tools/bin:$PATH ,然后source完之后在terminal直接输入ultrasim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