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简单的工具操作问题,如何在verdi中添加多个“刻度辅助线”

楼主(2013-07-25):
如上图红色框那根线,不知道怎么称呼那根线比较好。在verdi中如何像modelsim或者VCS一样,添加多根那种线以辅助观察时钟区间呢?
菜鸟问题,各位大神不腻赐教哈。

网友:
添加Mark
你可以shift+m,出现添加mark的窗口,输入mark的名称和时间点,close即可。
或者在mark窗口选择时间点旁边的按钮来定位时间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新加的mark怎么好像不能拖着移动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先点一下mark的名字,然后按住左键拖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嘿嘿,共同学习!

网友(2023-07-19):
感谢2楼,找到想要的答案了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