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请用过SMIC13工艺的同志们帮忙,top metal层不一致

楼主(2013-07-25):
目前用smic13 1P6M工艺,IO用SMIC的库,顶层metal6层号是66, 但stdcell用ARM的,附带的tf文件中定义的顶层定义为TM2, 层号是122.
请问这两个层可以认为是同一层吗?工具会认为连接在一起吗?

网友:
PR 和你tf里的层号有啥关系?
问题就是你在讲gds导入版图或者merge的时候会有问题吧

网友:
都是6层metel, 厚金属的层数一致么?

网友:
只要stdcell没用到top metal,那就用smic的tf,没问题的。如果导出 gds有问题,可以根据厂家层次map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