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管的小信号电阻ro 如何增大

楼主(2013-07-25):
mos管的小信号电阻ro 如何增大

网友:
two parameters: lamda and L. Lamda depends on process. So choose a large L to have a large small-signal ro.

楼主:
回复 网友A:

why ro is bigger when L is large?
what if W is large?

网友:
增大W相当于更多ro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时增加W和L 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ro=1/λId,λ正比于1/L,因此,要想增大ro,可以通过增大L和减小Id来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λ正比于1/L ==> How to calculate λ?

网友:
回复 网友C:

    lamda是在简单电流公式中才有的,是为了给你一个直觉;
   真正的工艺文件中是没有lamda这个参数的,影响rds的也不止是一个clm效应;相关的东西可以参考bsim模型的说明;

网友:
记得sansen书中提到 λ=1/(Ve*L),其中Ve与工艺有关,故ro=1/λId=Ve*L/Id。

网友(2017-11-17):
真正的工艺文件中是没有lamda这个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