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layoutXL时pcell与symbol不在同一个库

楼主(2013-07-26):
如图

如图
由于电路设计原因··电路中symbol所在的Library及其cell name与pcell所在的Library及其Model name 不同,在使用layoutXL时如何把XL调出的器件指向Pcell所在的library ???求方法!!!lxNetlistCellMap????

网友:
很不理解,为什么不弄到同一个lib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设计弄得,貌似是为了区分数字与模拟,所以将pcell与模拟的放在一个库,而数字的另外放个库并且改了相对应的pcell名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模拟的能正常调用?数字的不行?那把数字的cell拷贝到数字库相对应的cell里面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哎··没权限··我只是底层人员   不知道怎么写map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权限,就找人放开权限...实在不行,就自己拷贝一个数字库,再把layout拷贝进去,库的名字不要变,然后加载自己的库,把原来的数字库注释掉,layout好了之后再加载原来的库,注释自己的库...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样子电路会出问题···· 我只是画版图的

网友:
写map文件
样式可以找layout xl 帮助文档

网友:
其实只是一个连接,不需要在同一个lib里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最重要的是这种默认链接去哪可以设置修改,同样求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建立啊

网友:
在电路中点要生成layout的cell, 然后按q, 点add,
Name: lxUseCell
Type: string
Value: layout_LIb空格layout_cell空格layout_view
Choices: 空白

layout_lib: layout所在的库,即你的pcell所在的库
layout_cell: layout的名字,即你的pcell的名字
layout_view: 一盘为 layout

希望有对你有用

网友:
修改用户目录下的.cdsenv,增加/修改语句:layoutXL lxUseLibList String"layout_lib1 layout_lib2 ...."
用意是指定layoutXL在auto instance器件的时候,如果电路库下没有layout,则依次从列表layout_lib1 layout_lib2 ... 这些版图库中寻找同名的layout。
还有个方法是写一个map文件,但因为不常用,不记得格式怎么写了,楼主可以细细百度Google之

网友:
in order to download other files ,I have to do this~~

网友:
写map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求样板!

网友:
13楼的方法是正解,附pdf一个,楼主研究研究

网友:
10楼正解, 只是需要建立一个软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12):
    这个方法需要对电路有写的权限吧,layouter一般不能改哈

网友(2016-03-09):
回复 网友F:

我刚才试过了,13楼的方法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layout 不可以修改的,没有权限的。

网友:
写XL的MAP文件:
lxNetlistCellMap(
(""
(("cell" "=" "t2_sch a5")
(useCell "t2_lay a5 layout master.tag")
(paramNameMap("w" "w") ("l" "l"))
)
(("cell" "=" "t1_sch p5")
(useCell "t1_lay p5 layout master.tag")
(paramNameMap("w" "w") ("l" "l"))
)

))

网友:
修改一下试试这个

网友:
工具栏 Launch ——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界面中点cells,里边有所有XL block对应的库,可以在XL调用block之前,手动修改对应库。

网友:
回复 网友G:

    IC61 的才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2017-03-03):
回复 网友H:

   请教一下这个MAP文件该怎么使用?我想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I:

    IC51环境,在XLde模式下,选择connectivity----Update----source然后将你的map文件添加进去。然后再design----Gen from source生成,你试试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个可以的 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之前一直是这样用的,现在用61了,不需要map文件都可以

网友(2017-09-26):
回复 网友K:

这个方法不行呐,我是哪里操作错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L:
不好意思,可以了。但是这种办法只能一个个add么?

网友:
回复 网友M:
这方试了,不知道是不添语句不对,重启icfb口,窗口直接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不是每个cell都要这样指,不能不直接库与库对应么。

网友:
回复 网友H:
没有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L:

每个cell都要加进去的,如果是IC61的话就不需要ma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