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st-fitting中找不到的寄存器是布线时优化掉了吗??

楼主(2013-07-26):
我在用altera的FPGA设计仿真时,要查看的寄存器在post-fitting中找不到,
是布线时优化掉了?还是怎么回事?在RTL里可以找到模块。

网友:
帮你顶起来

网友:
一般来说,寄存器是在Synthesis阶段被合并的。可以看看报告里的Netlist Optimization一项。

禁用Synthesis里的Remove Duplicated Registers一项可以防止重复的寄存器被合并。

网友:
LZ看一下map, par的详细报告,里面会告诉你哪些信号被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