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各位大神,什么是local ESD啊???

楼主(2013-07-26):
求教各位大神,什么是local ESD啊???求详解,以及在版图上如何实现???

网友:
找到一个local ESD protection for low capacitance application的专利,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http://www.freepatentsonline.com/7277263.html

你们是什么情况下要用local ESD?
专利上说是将ESD器件放在PAD下面就称local ESD,用来减小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