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 ASSURA41 LVS ERROR

楼主(2013-07-26):
Hi all,

I'm using IC615 with ASSURA41 and i having a problem with the LVS. When i run it it has the following error:

Starting dfIIToVdb...
/root/cadence/installs/ASSURA41/tools/assura/bin/64bit/dfIIToVdb: /root/cadence/installs/ASSURA41/tools/lib/libstdc++.so.6: version `GLIBCXX_3.4.9' not found (required by /root/cadence/installs/IC615/oa_v22.41.027/lib/linux_rhel40_gcc44x_32/opt/liboaPlugIn.so)
/root/cadence/installs/ASSURA41/tools/assura/bin/64bit/dfIIToVdb: /root/cadence/installs/ASSURA41/tools/lib/libstdc++.so.6: version `GLIBCXX_3.4.9' not found (required by /root/cadence/installs/IC615/oa_v22.41.027/lib/linux_rhel40_gcc44x_32/opt/liboaCommon.so)
*WARNING* Translation abnormally terminated!

anyone can help?

网友(2014-04-25):
OA版本不兼容吧

网友(2014-07-13):
文件”/root/cadence/installs/ASSURA41/tools/lib/libstdc++.so.6“不支持”GLIBCXX_3.4.9“。

把操作系统“/usr/lib"下的libstdc++文件连接到这个位置就行了。

网友(2014-09-13):
涨涨人气

网友(2015-02-26):
回复 网友A:

   改后程序直接崩溃了

网友(2017-05-25):
请问下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