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XI协议的wrapping burst

楼主(2013-07-26):
请问,wrapping burst的具体传输过程是什么样的。
in a wrapping burst the address wraps around to a lower address when a wrap boundary is reached.

The wrap boundary is the size of each transfer in the burst multiplied by the total number of transfers in the burst.

Two restrictions apply to wrapping bursts:
• the start address must be aligned to the size of the transfer
• the length of the burst must be 2, 4, 8, or 16.

以上应该作何理解?这个wrap boundary 和 lower address是什么意思?谢谢各位了!

网友:
wrap boundary就按你描述中说的,比如一次burst包含了16个transfer,每个transfer是32bit,那么wrap的大小就是64个字节。假设你传输的起始地址是从地址1开始的,那么传了60个字节之后就碰到了wrap的边界上,那么下一个地址不是继续加,而是绕回到地址0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似乎现在已经明白了,又仔细看了下协议,
    (1)wrapping burst只能是alignment 传输,所以像你说的32bit的数据地址只能是0,4,8,···,
故你说的从1开始应该不严谨。

    (2)协议中对Wrap_boundary有如下定义:
               Wrap_Boundary=(INT(Start_Address/(Number_BytesxBurst_Length)))x(Number_BytesxBurst_Length).
故,对照你说的16个长度的32bit数据的burst,其boundary是64,128,192,···。
这样如果第一个地址是68,到地址为124时,下一个地址就会变成了64,而不是128.

网友(2016-11-16):
请问这个卷绕会一直循环吗?退出卷绕进入下一个命令的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axlen规定了burst的长度

网友(2024-06-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