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各位大神,什么是local ESD啊???

楼主(2013-07-26):
求教各位大神,什么是local ESD啊???求详解,以及在版图上如何实现???

楼主:
求各位大神解答啊!!!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片内的IO ESD protection吧

网友:
A semiconductor device for locally protecting an integrated circuit input/output (I/O) pad  against ESD events.

楼主:
什么叫片内的IO ESD protection,求3楼详解啊!!!

网友(2013-09-03):
on-chip里面不同的POWER DOMAIN电路若有信号线相连接。。也是需要ESD PROTECTION

网友:
local esd

一般是指 二级esd ,这种esd比I/O 的esd 尺寸小,放在离被保护的器件的边上。

网友:
一般local的esd device主要还是为了防止CDM,对于采用二级保护的ESD device主要还是要看primary device的ESD曲线。这个你可以参考ESD相关的书籍
另外,在高压电路里面为了防止导通瞬间带来的高压损伤,也会加一些箝位器件,有时候我们也把这种器件叫local esd保护。可能不是很专业,只是提供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