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180nm CMOS工艺中PIP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3-07-26):
请教各位大神,看到有电路设计师要求将PIP电容放在N阱里,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啊???难道是电路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
摘自某讲义:

有些设计为了降低电容上极板和衬底的寄生电容,将PIP电容制作在深N+扩散区内。

网友:
主要是减少寄生,减少干扰。增加稳定性。

网友: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2013-09-11):
回复 楼主:
SMIC018工艺中PIP电容吗?那位用过的请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出于noise sheilding的原因,另外,如果是locos工艺,应该还是考虑到寄生电容的影响,你们的designer应该是比较有资历了

网友(2015-11-03):
回复 3# winsm 问一下经常在资料中看到的180nmCMOS工艺 和110nm工艺区别差在哪里

网友(2019-02-25):
高手,牛人,可以

网友(2019-07-17):
CSMC 的0.25um工艺中也是放在NWELL里面,不过这个事LOCOS工艺,主要是为了降低台阶,但是0.18一般是ST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