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foreach

楼主(2013-07-26):
想逐行抓取文档里的字符,查看了一些资料但未能成功。
foreach i (`cat txt`)
echo $i
end

以上脚本执行后什么也没显示,感觉没有成功传递出txt里的字符。

单独敲echo `cat txt`可以在一行中显示txt里的字符。

网友:
为什么是 $1 而不是 $i 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笔误,是$i,但是就是实现不了逐个抓取

网友:
可以把你的步骤写清楚一些吗?  也把你的 shell script 完整列出, 因为你的写法应该是可以正确执行的 问题或许出在别的地方

网友:
用你的脚本试了一下,可以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你的shell 是c shell吗?不是的话可以先敲csh再执行foreach。

网友(2014-05-09):
循环的对象应该是数组或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