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神,对于多电源的芯片怎么进行ESD保护的版图规划啊???

楼主(2013-07-26):
请教各位大神,对于多电源的芯片怎么进行ESD保护的版图规划啊??? 求详解

楼主:
求各位大神解答啊!!!

网友:
接同一个电源的IO放到一块,不同的power domain之间加入power cut ,用来separate different power domains
主要是每个power domain最好能有一个complete double ring围起来

网友:
如果涉及到负压甚至有十几、二十几组电源地的情况,并且comparable之前pad顺序的话(pad顺序固定,不能更改,而且相同power-ground domain pad不会在一起的情况)。这个多电源的ESD就比较复杂.
我们一般会设定0伏VSS作为ESD bus。举个例子,3伏VCH对-3伏VCL的ESD protection可能就不会有专门的IO泄放通路,而是形成VCH对VSS的clamper,再由VSS对VCL的clamper这样一个ESD通路,当然具体还要看这个路径跟接入core内部的power-rail的长短、顺畅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latch-up的问题,多电源pad之间电压差异过大,很容易导致latch的发生,尤其是power-on sequence,顺序错误更容易发生latch,当然这部分rd设计电路就要考虑好这点。

网友(2021-06-02):
看不懂,需要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