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芯片的准确定义是什么???

楼主(2013-07-26):
请教各位大神,数模混合芯片数模混合芯片的准确定义是什么啊???有数字和模拟部分的芯片就可以叫数模混合芯片吗???
如果不是,有数字和模拟部分的芯片需要什么要求才能称为数模混合芯片啊???

楼主:
求各位大神解答啊!!!

楼主:
跪求各位大神给出准确的定义啊!!!

网友:
严格意义上是的

网友:
要准确定义干什么?你要考试?做layout只要自己能够快速识别就可以了
个人认为主要识别方法:
1、看sechematic,digital主要调用门电路,analog主要调用mos
2、看power线,一般power线命名就能看出来,analog的一般叫avdd,avss,core power 就vdd vss了,其实直接看chip电源PAD就大概能看出来了,如果名字不明显,看IO调用时analog pad还是digital pad
3、看电路结构,只要包含PLL,DLL,MIPI,VGA,BANDGAP,LVDS等analog block的必然是analog digital mix的了,因为一般analog signal需要decoder之类的digital block处理的啦
4、直接问designer啦,他最清楚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