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lock_uncertainty设置经验值?

楼主(2013-07-26):
大家好,我是IC后端设计新手,正在学习ICC工具的使用。
请问32K的时钟uncertainty设置为多少合适啊?
我把它设置为2ns,出现几百个hold time violation,通过insert buffer的办法处理,会使chip size增大很多很多,请问对于clock uncertainty的设置,大家有没有经验值可以提供啊?

网友:
1/10 T?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与工艺有关,0.18um我一般设为0.3ns,0.13um设0.2ns,40nm小于0.2ns

网友:
学习了,感谢4楼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啊!但还有一个问题,上面的数值应该是针对外部晶振的数值吧,我设计中的晶振是内部晶振,jitter跑仿真无法确定,clock_uncertainty还可以按上面的经验值来设定吗?

网友:
没有经验值!

楼主:
与工艺有关,0.18um我一般设为0.3ns,0.13um设0.2ns,40nm小于0.2ns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非常有用,把clock_uncertainty改小,hold time violation就好修很多了

网友(2018-05-07):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