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P4040多核启动问题

楼主(2013-07-27):
各位大牛,我最近设计了一块飞思卡尔P4040的电路板,
CPU最小系统包括512M的DDRII,64M的norflash。
目前只能单核启动,多核没法用起来,迷茫中啊。
手册中说的多核SMP方式及AMP方式怎么配置啊?
论坛里有没有大侠也弄过P4040/P4080电路板啊,
求指点迷津,感激不尽啊。
QQ290843263

网友:
第一个core启动以后,设置寄存器让第二个core起来.
boot代码应该加上检测我是哪一个core的代码.如果是第二个core,就去一个约定好的地址读取信息,决定下一步怎么运行.一般要和操作系统配合起来的.

网友(2013-09-10):
我记得RCW可以设置,你可以具体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