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FPGA中soc的观点

楼主(2013-07-27):
现在主流的FPGA厂家,xilinx和altera都有芯片将放入soc。而且altera的下一代芯片都有soc的嵌入,这个soc有区别于之前的软核,它放入的是一个标准的arm核;那是否意味着FPGA系统工程师必须对arm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呢。

网友:
应该是的,现在新出的高端器件都会嵌入类似的硬核

网友:
工程师苦,工程师累。

网友:
以前一直用 DSP FPGA ,没接触过过ARM ,让朋友定了块SOC ,参照2440 裸机正在学习中 。呵呵 ,苦与快乐 并存 。

楼主:
Dsp用的是ti还是adi的是定点还是浮点的,FPGA是altera还是xilinx的。其实arm在fpga中我感觉是做控制和总线管理什么的。

网友:
个人认为,以前采用DSP+FPGA 、ARM+FPGA 、ARM+DSP+FPGA平台的系统 ,只需一块SOC就搞定。

网友:
说实话,现在fpga里面嵌入的内核处理能力都很有限,距离真正取代cpu的距离还很远

网友:
还有一个趋势是硬件设计软件化,厂商们都在拼命琢磨如何高效的c to HDL

个人感觉,目前这两种趋势,体现了FPGA厂商的远大抱负,想拼命把更多的人拉入FPGA阵营。

不管现实的性能、效率如何,先把地圈了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看你就是没有做过高速信号处理,1000多个并行乘法,一个soc能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嵌入soc的目的并不是要取代cpu,而是为了加速硬件设计和和提高数据调度能力,本身就不是一个感念,加入soc并不是提高算法处理能力而是提高控制,接口和数据调度能力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目前来说,这一块不行,我有个设计经验,使用的是metor的c,但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实现算法可以,性能不行,另外一个像做精确的时序描述很复杂。当时调研了大概有3个月,暂时放弃了。

比如一个设计复杂算法正确用verilog HDL 可跑到300MHz,在c设计的代码中顶多跑200MHz。理论上设计速度能提高。
其实实现起来跟c与汇编的感觉差不多,先从C翻译到verlog来实现,但是又有所不同,不过没关系,有必要就去学,不过目前看来还没有非常的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你的帖子,你确定你定的是 c5 soc。

网友:
   要看应用场景的,8051处理能力有限吧,人家现在做的产品照样赚大钱。有些场合下本来就不需要很强的处理能力。

网友:
回复  fei_yang
我看了你的帖子,你确定你定的是 c5 soc。
引用 网友D:

   xilinx和altera都有PCI的硬核, 您知道lattice的片子中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不了解,没用过,你可以去它的官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和分立的cpu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立CPU是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独立的cpu,不是嵌入到fpg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嵌入的跟arm没啥区别,但是跟算法处理DSP构架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具体不同推荐你看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D:

    arm和 dsp的区别我很清楚,感觉有点跑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