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编译速度慢,有什么办法加快

楼主(2013-07-27):
ise编译速度慢,有什么办法加快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高版本的试试,一般高版本会对软件性能做一些优化;
    修改优化选项(降低优化力度,一般面积优先的会比timing优先的快些);
    修改RTL和你的sdc让设计变简单是王道哇,所谓的综合的迭代时间和这个是正相关。
    用linux版的ISE试试,在ISE7的那个时代,我用limux版的试过,比同版本windows版的略快些,当然和机器配置也是密切相关的。

楼主:
最高版本了,ise14.3,

网友:
xilinx编译慢是一个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做大型逻辑的时候。我们平常都是使用工作站进行编译。。。虽然高版本的似乎有优化,但是没有质的改变。

网友:
提高机器配置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网友:
It all depends on the size of your design. Try using a faster pc.

网友(2013-11-27):
打开多线程选项。

网友(2016-08-31):
回复 网友A:

   怎么打开啊?

网友:
传说中有一种直接修改BITSTREAM的方法,前提是写过一个通用化可配置的BIT文件
直接用脚本语言改BITSTREAM,几秒一个版本

网友:
对于综合速度关键要看写代码的风格,代码尽量写整齐,层次化明确,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分块编译,把其中一些模块独立编译成edf文件,然后通过black_box加入Design这样编译很快,关键是P&R的时候速度比较慢,vivado可以setparam general.MaxThreads 8 ISE设置不晓得。对于ISE设计如果修改不大的话比如IO电平,slow改为fast,还有DCM频率以及一些不同修改布局布线就能达到的可以将上个版本P&R之后的ncd文件转换成xdl文件,然后修改xdl文件,再将xdl文件转化成ncd文件直接生成bitstream就很快,但是比较复杂的修改这样做基本不可能。对于修改bitstream的方法基本纯属扯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不要这么武断啊,我亲眼所见 ,改bitstream。不过有几个前提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武断,做应用的通过改bitstream太难了,他们知道那个bit对应那个SRAM,那个SRAM对应那个功能,如果对FPGA电路很清楚的人那肯定是做芯片的,我之前就是做反向FPGA的,也改过bitstream来改变DCM频率,但这种方法对于应用人来说是天方夜谭,谁哪来那么多功夫去分析bitstream,对他们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