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情况是否可以正常使用这类IP核

楼主(2013-07-27):
在生产ISE的viterbi时,出现Full license for component <viterbi> allows you to use this component. This license dose not give you access to source
code implementing this component.
然后我用生产的ip,编译,可以生产bit,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可以正常使用viterbi 的ip吗

网友:
按照提示只是没有源代码,应该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