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后网表出现assign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3-07-27):
求问,dc后网表出现ASSIGN怎么解决啊
set verilogout_no_tri
change_names -hier -rules verilog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也用过了,但是没解决掉啊

网友:
是不是你这几条命令是在compile 之后, 写出netlist之前才加的?

网友:
可以用这个试试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s [get_designs *]

网友:
也可以不管吧,pt也能认assign语句。

网友:
是想DC里面解决还是后端工具里面解决啊

网友:
change_names -hier -rules verilog 这个在compile之后才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我发现了

网友(2021-03-0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