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夏宇闻的书里面的虚拟模块的建立里面有一个语法看不懂

楼主(2013-07-27):
always@(negedge nconvst)   fork
   #t5  nbusy=0;
        @(posedge nconvst)//这一行的@是不是说执行一次?
         begin
            #t3  nbusy=1;
         end
   join

网友:
@(posedge nconvst) 是nconvst上升沿触发,单独一句的话只触发一次
但是你这个在always@(negedge nconvst)的并行块里面,所以 每触发一次这个并行块,过了5个时间单位,nbusy=0,同时 要是有nconvst上升沿触发,过三个时间单位,nbusy=1。

网友:
这是个并行快,fork join
这个always每触发一次
@(posedge nconvst)
这一行就执行一次

楼主(2013-08-27):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5 这条语句和它下面的@()这条语句是并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