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中 analyze_rail 错误

楼主(2013-07-27):
最经在看ICCUser Guide的时候,有一个章节是Performing VoltageDrop Analysis,应该就是进行IR drop分析的,使用的语法是:

analyze_rail–voltage_drop {VDD VSS}

我按照User Guide上面说的方法运行了一遍,但是却报出错误,

cannotopen file pr_top/rail_map_data/top_VDD.map

按照User Guide上面的说法,上面的.map文件应该是自动生成的。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条指令,忘指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帮顶。。。。是在前一步生成的,synthesize power network时候生成的,,你们 那项目多大啊??小的嘛strap 随便画画好了

网友(2013-09-10):
回复 网友A: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