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同仁们BCD工艺中这个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3-07-28):
见下图,BCD工艺中有三端器件,如中间的三个接触位置,四周环接地电位,这个是什么器件呢?是齐纳二极管(两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压NMOS管

网友:
非对称高压mos

网友:
补充:如果四周环接地,很可能是高压非对称nm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楼主:
非对称高压mos,专业,谢谢牛牛们

楼主:
非对称高压mos,专业,谢谢牛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