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蝴蝶蜕变融合超像素 HTC Butterfly S评测

楼主(2013-07-28):
在打响Android第一枪的HTC业绩日渐下滑之时,它适时的推出了HTC One这款救市之作;虽然对于某些摄影爱好者来说仅仅是UltraPixel这个新鲜的技术跟名词让你眼前一亮,但是它对于HTC来说却是意义重大。还好今年以来HTC One的销量表现良好,与去年的HTC Butterfly一起维持着HTC在高端市场的表现。淌平了今年的这趟水之后HTC又推出了一款升级作品HTC Butterfly S,基本是集成了HTC Butterfly的样子与HTC One的功能表现。

蝴蝶蜕变融合超像素 HTC Butterfly S评测

作为一款升级型产品,HTC Butterfly S的外观和前作基本保持了一致,除了处理器升级至1.9GHz高通骁龙600、摄像头升级为UltraPixel摄像头之外,该机还拥有2GB RAM内存和16GB存储空间,配备一块3200mAh电池,屏幕依旧是5英寸1080P屏幕。除了超像素技术,HTC Butterfly S还集成了HTC One的Zoe以及BoomSound等特色。

蝴蝶蜕变融合超像素 HTC Butterfly S评测

前置双扬声器与大电池设计
虽然没有HTC One那样的金属质感的精致,但是HTC Butterfly乃至它现在的升级版都堪称是目前旗舰机器里边做工精致而且审美不错的一款;我们拿到的银色版本采用正面黑色、背部银色的搭配,一体的外形整齐划一而且很有点儿金属范儿。虽然同样是塑料但看上去就是比三星精致。

HTC Butterfly S正面设计

HTC Butterfly S的正面仍然是5英寸1080p的屏幕,也正是去年的HTC“蝴蝶”开始了这样规格的普及之风。屏幕尺寸比HTC One略大,但是细节表现上依然十分完美并无太大区别。这块Super LCD3材质的屏幕表现还是十分出色的。不仅是细节,色彩还原以及可视角度都没什么可挑剔的地方。

HTC Butterfly S底部扬声器

Super LCD3屏幕材质

由于声音方面加入了BoomSound,因此HTC Butterfly S区别于Butterfly的地方就在于机身前面采用了立体声双扬声器。相比于耳机能享受到的Beats音效,BoomSound非常不错的提升了外放效果。而且UltraPixel技术的加入也使得后置摄像头的像素数维持在400万;后置摄像头旁边缺少了Butterfly上面的提示灯。

背部Beats音效标识

机身厚度上面HTC Butterfly S相比之前的Butterfly视觉上和手感上都要厚一些,真实的数据为多出0.8mm;由于HTC Butterfly S的电池容量增加到了3200mAh,而之前仅为2020mAh,因此猜测可能是由于电池容量的增大所导致的机身厚度增加。

屏幕有轻微凸起弧度

背部中下发热量略大

虽然性能不容置疑,但是HTC Butterfly S的发热问题还是不尽如人意的;根据之前HTC Butterfly的拆解,PoP封装的闪存芯片跟SoC位于机身后面的中下部位,这里HTC Butterfly S的主要发热同样在这个区域,尽管前面的拆解也展示了HTC已经放了许多散热片在这里。由于这里是持握手机的区域,因此现在这个季节还是不建议大家用什么过重负载的任务、比方游戏啦来考验HTC Butterfly S的散热能力。

BlinkFeed换种方式看新闻
相对于HTC Butterfly最大的不同,在于HTC Butterfly S采用了全新的Sense 5 UI(当然前者也有可能后期升级支持);变化对于HTC的老用户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动态天气、眩光等这样的Sense 4时代的特效被代之以扁平风格的图标,细线条的字体,很符合当前简约化的作风。界面以及图标的精细程度和美感在如今也不多见。

HTC Butterfly S的Sense 5界面

一点儿小不足在于图标的字体略大,在某些名字复杂的APP排列到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拥挤的问题。至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前面的HTC One评测当中都已经悉数提过,可以跳转到总结页面点击HTC One的完整评测链接查看。

BlinkFeed翻页式新闻整合应用

BlinkFeed翻页式新闻整合应用

作为HTC Sense5的一项重要更新内容,BlinkFeed如今支持的订阅源已经非常之多了,我们拿到的港版也内置了对于微信和新浪微博的支持,另外像路透社、赫芬顿邮报、CNET、THE VERGE这样横跨多个领域的新闻源也能直接找到添加到BlinkFeed的信息流里面。

400万像素UltraPixel拍照样张
相对于此前HTC Butterfly所采用的索尼的1300万像素CMOS,这里的升级版则是采用了跟HTC One同样的UltraPixel技术的400万像素摄像头。原理在于在一定的感光元件下,通过像素数目的降低,实际上是可以提升单位像素面积的。也就是说,给你的像素不多,但每个像素的质量都个顶个的有所提升。

UltraPixel感光像素面积达到了4平方微米

从官方提供的数据来看达到了目前最大的2微米边长(4平方微米)感光像素,目前市面上的800万像素手机像素点边长普遍在1.4微米,1300万像素设备大概在1.3微米左右。单位像素面积变大,就可以让手机在更低的ISO以及更高的快门速度下拍摄物体,同时噪点也可以控制的更理想。

HTC Butterfly S拍照功能列表

于是我们来看看升级之后的HTC Butterfly S的拍照表现,由于思路的不同这跟之前的Butterfly并没什么可比性;每张样张提供原始大图和EXIF信息可以点击原图或者直接查看。

焦距:4mm 光圈:f/2.0 ISO感光度:125

曝光时间:1/1422 曝光补偿:0EV 白平衡:自动

焦距:4mm 光圈:f/2.0 ISO感光度:125

曝光时间:1/937 曝光补偿:0EV 白平衡:自动

焦距:4mm 光圈:f/2.0 ISO感光度:100

曝光时间:1/320 曝光补偿:0EV 白平衡:自动

焦距:4mm 光圈:f/2.0 ISO感光度:125

曝光时间:1/640 曝光补偿:0EV 白平衡:自动

焦距:4mm 光圈:f/2.0 ISO感光度:200

曝光时间:1/120 曝光补偿:0EV 白平衡:自动

焦距:4mm 光圈:f/2.0 ISO感光度:160

曝光时间:1/59 曝光补偿:0EV 白平衡:自动

焦距:4mm 光圈:f/2.0 ISO感光度:500

曝光时间:1/14 曝光补偿:0EV 白平衡:自动

焦距:4mm 光圈:f/2.0 ISO感光度:500

曝光时间:1/17 曝光补偿:0EV 白平衡:自动

焦距:4mm 光圈:f/2.0 ISO感光度:400

曝光时间:1/19 曝光补偿:0EV 白平衡:自动
从HTC One X开始HTC的拍照素质就是一直不错的,而且除了样张素质之外的对焦速度和拍照速度一向非常犀利,HTC Butterfly S显然也不会落后;综合各个场景的实际样张表现非常不错,色彩风格偏于平实并没有过分渲染,400万像素的细节表现如果放大来看会有涂抹现象,不过对于一般互联网应用来说还算够用。

升级版骁龙600性能测试与总结

骁龙APQ8064参数对比骁龙600处理器

HTC Butterfly S采用的是最高主频的APQ8064T,跟美版三星S4一样也算是骁龙600里边的高端货了。相比APQ8064的Krait 200内核,骁龙600采用了优化版本的Krait 300。不过其实从之前Chipworks对于HTC One骁龙600处理器的拆解可以看出,内核排布上骁龙600(也就是APQ8064T)与之前的S4 Pro(指APQ8064)并无太大区别。

评测总结:

蝴蝶蜕变融合超像素 HTC Butterfly S评测

相比于它的前身HTC Butterfly以及HTC One,这款HTC Butterfly S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背负什么历史使命的;HTC Butterfly带来了5英寸1080p的开始,而HTC One更是除了UltraPixel、BoomSound之外肩负了挽救HTC于水火的责任,HTC Butterfly S仅仅可以算是个HTC今年的发展渐渐稳定之后的二重保险罢了,从配置上就可以看出这只是常规的升级以及前两者特性的简单结合。

不过这也并不是说HTC Butterfly S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对于用户来说,它的工艺水平、屏幕素质、系统功能以及性能表现非常全面而均衡,于是也能够算是当前旗舰机当中的佼佼者。
优点:1、升级的骁龙600四核1.9GHz处理器性能卓越
2、5英寸1080p Super LCD屏幕显示效果出色
3、UltraPixel良好的弱光拍摄效果,BoomSound外放声音通透洪亮
缺点:背部发热较严重
附:专业软件跑分测试1
综合性能测试——
AnTuTu(超级兔子)

超级兔子系统评测AnTuTu Benchmark是一个专门给Android系统的手机、平板电脑硬件跑分的软件,它能一键运行完整测试项目,通过内存性能、CPU整数性能,CPU浮点性能、2D、3D绘图性能、数据库I/O、SD卡读、写速度等多项性能测试,并对手机的整体和单项硬件性能做出评分。同时上传分数并查看该设备在世界的排名。
Basemark OS

BasemarkOS是一款针对设备系统层级整体性能进行测量的软件,测试项目包括了系统测试(标准按照应用、消息服务、Java、文件操作、存储、数据库、压缩和解压、蓝牙、拨号器等);图形测试(2D成像、图形缩放、JPEG、PNG和GIF编码和解码、3D游戏测试);使用实例测试 (日历、联系人等)。

Quadrant Advanced Edition
Quadrant由Aurora Softworks公司开发,是一款元老级的移动设备性能测试工具,它所测试的范围包括12项CPU测试、1项内存测试、4项I/O测试、1项2D图形处理测试、3项3D图形处理测试,并最终反馈一个被测试设备的综合成绩。没有装备GPU单元的设备无法运行该软件。理论上,分数越高,代表被测试设备硬件综合性能越强。

Quadrant共包括Standard、Advanced、Professional三个版本,Advanced版本除提供最终测试结果之外,还提供了离线浏览与进阶设定。Professional与Advanced在功能上没有差别,只是前者转对针对商业用户(如代理商、手机制造商),软件价格更高而已。我们的测试选择:Quadrant Advanced Edition。
CPU性能测试——
Linpack

Linpack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最流行的用于测试高性能计算机系统浮点性能的benchmark。通过利用高性能计算机,用高斯消元法求解一元N次稠密线性代数方程组的测试,评价高性能计算机的浮点性能。相对电脑而言,Android手机版的Linpack软件相对简化了一些,最新版只包含单线程与多线程两种测试。顾名思义,处理器的运算能力越强,分数就越高,双核甚至未来的多核处理器的优势,在多线程测试部分来有所体现,测试结果以浮点运算每秒(Flops)给出。

AndEbench(分为AndEMark Native和AndEMark Java两项成绩)
AndEBench是2012年发布的一款软件,其提供了一种评估Android平台性能的方式,能够测试CPU和Dalvik(Dalvik是Android系统中的虚拟机,是在Android设备中负责运行应用程序的软设备,因此也是Android整体中的主要部分之一)性能,并对比不同设备的本地和Java性能的不同。这款测试软件也可以证明一个平台的多线程性能,其最终的跑分分为了针对本机预装应用的执行效率(AndEMark Native)和针对另行安装的第三方应用的执行效率(AndEMark Java)两个方面。

RAM性能测试——

Memory(Stream)
Memory(Stream)是一款内存测试软件,通过其中Copy(数据复制)、Scale(容量)、Add(添加)和Triad(综合)几个分项和综合成绩的测试分值高低可以了解到手机的内存管理性能高低,分值越高,证明该设备的内存管理性能越好。

附:专业软件跑分测试2
GPU图形测试——
3DMark
3DMark原本是Futuremark公司在PC平台推出的一款专门测量显卡性能的软件,在发烧友中树立起了测试标杆形象。2013年2月,新一代3DMark除了传统的Windows平台之外,新添了Android、iOS以及Windows RT三个移动平台版本,实现了跨平台测试对比。

Android与iOS版3DMark通过IceStorm与IceStorm Extreme两个负载场景对设备的图形处理能力进行测试,每个场景通过两段动画检验GPU的图形处理能力,另有一段动画用以检测CPU的物理渲染能力,总成绩中GPU图形测试所占比重更大。
Basemark X
Basemark X主要可以用来评估iOS、Android以及Windows Phone 8设备的游戏图像性能,并且支持跨平台比较。这款基准测试工具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唯一一款建立于真正的游戏引擎Unity4之上的专业评测软件,可以生成高质量的性能对比结果。

具体来说,Basemark X是根据现在甚至将来的3D游戏使用情况来设计负荷的,可以在极高的状态下测试设备,Basemark X主要测试的是游戏类的内容,包括了粒子特效、高级的灯光效果以及后处理,主要可以针对硬件设备的GPU性能进行测试。
Basemark ES 2.0 Taiji

Basemark ES 2.0 Taiji是一款图形测试软件,其中使用了一个经过预先设计的女孩打太极的画面场景来测试设备的三维图形性能,从中可以了解被测试设备在游戏和图形的背景下执行的速度有多快。
GFXBench 2.7.0(Eygpt HD On/Off Screen;T-Rex HD On/ Off Screen共需测试四个部分)

GFXBench 2.7.0是一款图形测试软件,也是之前GLBenchmark 2.5.1的升级版本,其中包含了超过30个基准测试项目。主要包含高质量的3D场景,画面更加复杂。
浏览器测试——
Sunspider0.9.1

Sunspider0.9.1针对的是浏览器测试项目,通过设备内置浏览器对多种数据、包括图形等显示速度的快慢来考量该浏览器的优劣,其中包括的测试项目非常繁琐,通过对3d、access、bitops、math、string等等项目的测试得出一个总分,分值以毫秒(ms)记录,最终数值越低,即时间越短,证明该浏览器性能越好。
Vellamo
Vellamo是由Qualcomm(高通公司)开发的一个基准测试应用(类似于Neocore),它可以让你对手机浏览器的性能及稳定性进行测试,包括像Java脚本性能、渲染、联网和用户界面等。该工具的结果同样包括多个子项,但我们只取总成绩,分数越高则表明手机对浏览器的优化程度越高,网页浏览体验更好。

Vellamo作为一种手机网页标尺工具,如今已扩展至包括两个主要模块。HTML5模块可用来评估移动网页浏览器性能,而Metal模块可对移动处理器的CPU子系统性能进行测量。测试套件点击即用,方便快捷,分模块进行管理,Vellamo可对滚动缩放,3D图形,视频性能,内存读写,带宽峰值性能等诸多方面进行评估。
HTML5测试——
FishIE Tank(设置为50条鱼)
通过在网页当中满是鱼的画面来测试设备的HTML5性能,其中可以设置鱼的数量,测试过程中鱼是在不停游动的,在不同设备中鱼的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其游动速度越快,证明HTML5性能越强,而页面中也会给出相应的fps值,同样,fps值越高越好。

HTML5是HTML下一个主要的修订版本,现在仍处于发展阶段。其主要好处是强化了Web网页的表现性能,提供更好的搜索引擎优化,基于HTML5开发的网页APP拥有更短的启动时间、更快的联网速度,尤其是对于移动用户来说具有更好的图片下载速度和更精美的网页动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