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安装后第一次使用依然爆出license的问题

楼主(2013-07-28):
在.bashrc中设置了
alias lmli2="lmgrd -c /home/koal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a -l ~/syn_lic.log"

运行vcs前也先运行了lmli2
还会会报错,错误如下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D-2009.12 -- Sun Jul 28 11:36:01 2013
               Copyright (c) 1991-2009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a license file and that your
LM_LICENSE_FILE is pointing to the right location.

直接输入lmgrd -c /home/koal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会爆出
11:46:43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各位大神求帮忙定位啊,跪求

网友:
首先保证synopsys.dat里的hostid与你的机子一致,然后将synopsys.dat里面的端口改下试试

若还不行就要用licgen重新生成license了,licgen论坛里有你自己搜索

网友:
license 没有加载起来,要么是license没生成对,要么是scl版本不对
刚才没注意看,如果license起不来,可以lmstat看下状态,或者lmdown关闭license之后再用lmgrd加载

有时候没有加载成功的的license也会占用27000端口,关掉重开就好了

网友(2019-05-17):
How is the license.data gener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