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求助

楼主(2013-07-28):
求助各位大神两个问题:

(1)我用SILVACO仿真一个MOS和BJT混合在一起的新型结构。栅压分别选择了1,2,3V。在此基础上分别扫漏压,从0扫到10,步长是0.2

结果是栅压选为1时,可以很好的扫完。但是一扫栅压为2,3V时,就出现了不收敛的问题。由于栅压为1V时,可以扫完。所以我估计不是网格的问题。 想求教一下各位,有没有有经验的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2)还是上面那个程序,考虑到牛顿算法收敛性不好,我改成了GUMMEL算法想试试。结果运行的时候显示interrupted by SEGV signal。

用BLOCK也不行。

特此求助~~

楼主:
尤其是interrupted by SEGV signal这个指示,我也没见到SILVACO用户手册里面有提,请问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感激不尽

网友(2013-09-13):
linux和win7有区别吗

网友(2014-08-1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后续是更改的网格吗?

网友(2014-10-09):
修改网格

网友:
我用medici也遇到这个问题,掺杂浓度多一点就不能收敛,后来优化了网格就可以多掺杂一些,网格很关键

网友:
楼主,有做过SILVACO和SPICE模型联合仿真吗?我现在在SILVACO里面做出一个结构,但不知道怎么和其他的N/PMOS管连接成电路进行SPICE仿真。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吗,求指导。

网友(2014-12-15):
你好程序能发过来学习下吗?谢谢,专业不是这个,自学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邮箱949492531@qq.com,xie la

网友(2015-01-28):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修改网格是画更细么?

网友(2015-04-04):
有些蛋疼啊

网友:
Silvaco学习资料:
http://www.yjszj.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fromuid=23
(出处: 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之家|西理工考研论坛|西理工研究生BBS)

网友(2016-09-03):
回复 楼主:

从我个人觉得了,不收敛,一是改网格,二是改运算模型,三是改步长,

网友(2017-02-07):
我要准备学习学习silvaco,正怎么入手呢

网友(2017-05-19):
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2017-07-30):
上来直接偏置,不太多考虑初始值的还是牛顿的好,gummel只是求初始值用的,收敛速度和求非线性问题比不上牛顿,gummel求线性问题要强一些,因此常拿来求初始值,因为初始状态一般偏置很小,基本可以看成线性。如果担心不收敛,可以设置maxtraps=10,或者网格很差需要调整

网友(2020-04-13):
楼主,有做过SILVACO和SPICE模型联合仿真吗?我现在在SILVACO里面做出一个结构,但不知道怎么和其他的N/PMOS管连接成电路进行SPICE仿真。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吗,求指导。
我和8楼有相同的问题,两个结构的联合仿真,希望能够指导一下,麻烦了楼主,QQ984015022(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