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布线出现断线,但是encounter没有报DRC错误

楼主(2013-07-28):
请教各位一个P&R问题,麻烦各位有空帮我看看该如何结局:
encounter布局布线导处GDSII文件,在calibre中做LVS出现断线,但是encounter没有检查出DRC错误?

网友:
用encounter的check connectivity再检查下那条net

楼主:
我在EDI中导出GDS文件之前做了整体的check connectivity,没有问题,单独对这条net检查怎么做?
在netlist中是一条线,但是在GDS中却分成了两条线,需要对着两条线都都做check connectivity吗?
还有,出现这种情况跟使用双孔、单孔有没有关系呢?
谢谢!

网友:
check connectivity 的窗口,或者命令的option,有选择net的功能

网友:
PR工具一般不会出这个错,我猜是LVS rule 的case 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