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迟滞比较器

楼主(2013-07-29):
请问在此电路中,当NM5管的宽长比小于NM3时,我仿真还是具有迟滞功能,和allen书上说的不一致,请高手解答?

网友:
你看的山寨翻译版?56尺寸越大迟滞越大,越小迟滞越小但应该不是没有了吧,毕竟小的时候正反馈也还在,具体没算,但应该不会错。

网友:
楼主是用DC扫描?扫描步进是多少呢?

网友:
要不要付上sp檔,
一起看看

网友(2023-08-15):
2楼说的不对,理论上只有NM5的宽长比大于NM3的宽长比时,才会产生迟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