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驱动buffer如何layout

楼主(2013-07-29):
有的电路里最后一级的驱动需要提供几个安培大小的电流。各位有过类似的layout经验吗?一般需要怎么画啊?
最近周围同事有在做这个的,好奇,就上来问问。

网友:
最好PMOS,NMOS单独围上ring,double ring更好,大驱动buffer尤其要注意latch up

网友:
驱动管有大电流通个的

网友(2014-09-09):
回复 楼主:

   请问predriver和driver之间需要加入buffer吗?

网友:
涨涨人气

网友:
一般来说会把这些管子放在输出PAD附近,方便走大电流的线。同时在电路中这些管子之前应该还会有几个驱动的反相器,也跟它们放一起,P管当然要和N管分开。我见过的一种环是这么搞的,N管的环是3圈,地环,高电位环,再来个地环,P管刚好反过来,听说这样隔离的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头

网友(2014-10-09):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3圈,最里圈是衬底,外面两圈才是Double GuardRing吧,我个人认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的,就是所谓的双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