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流镜电路需要如何layout?

楼主(2013-07-29):
在一般的模拟电路中,都会有一个bias电路提供各种基准电流,给芯片的其它电路供电。
在进行这个bias电路的layout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该如何做啊?能不能尽量说得详细些?

刚开始接触类似电路的layout,不知道该怎么问。。。。。。见笑了。

网友:
如果只是镜像电流,对于电流误差要求不高,可以邻近放置;
如果需要严格镜像,从电路设计到layout设计都需要注意,邻近放置,dummy,IRdrop等都是
要关注的。

网友:
电流镜主要还是考虑线好走,

网友(2013-09-03):
问这问题范围太大了。。。。建议从基本LAYOUT书开始看

网友:
IR drop是什么?

网友:
看看《模拟版图设计》这本书

网友:
比较严格的bias电路要找到源端使其在所有bias的中间位置其它的也要交叉匹配
注意各个管子的栅上的走线保持一致还有源漏的方向也要匹配!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电流偏置电路而言,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顺序摆放就可以了。这种电流一般允许的电流偏差在几个百分点都是可以的,具体的问designer哈
对于要求精度高的电流偏置,最常见的可能是差分对的负载,这种就要采用中等匹配(1%)或者高精度(0.1%)的方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外这里只是从版图的角度考虑来抵消系统失配,至于填充应力引起随机失配还需要依赖电路做仿真来选取面积

网友:
要求严格的话管子一定要对称放,ABBA或者中心对称,最外面放上dummy,走线长短也尽量一致,metal1最好不要过管子,最后一定要给电流镜一个单独的衬底将其与周围的模块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