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mp cell相关

楼主(2013-07-29):
请问flip-chip flow中用到的bump cell是要自己画还是foundry提供?目前用的是smic.18工艺库

网友:
tsmc40nm有提供,自己画也可以,不知smic.18工艺可有,自己到库里看看吧,没有就只能自己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就是在datasheet里面没有找到bump cell才来问一下,那请问自己画可有guide之类?

网友:
0.18um要用bump cell? bump cell对饮fc-chip,动辄上千pad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接到了通知说要采用BGA封装,不是做决定的人,事实上这个设计只有200出头个IO,您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BGA不一定要 flipchip啊,用wire bonding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在做PR的时候就按一般的流程来做?最后pad是怎样与BGA的balls连起来的呢?对封装不是太了解,请您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百度一下 BGA封装的 x-ray照片看看就知道了。 IO pad通过金线bonding到封装的substrate上, substrate相当于多层PCB板, 通过substrate上的走线和过孔,和底下的球连接起来

网友(2015-05-11):
BGA 可以wire bond也可以bump

网友:
.18 肯定没用rdl flipchip啊,

200多个wirebond nonbga/bga 都行的,就是一般的chip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