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6的IODELAY

楼主(2013-07-29):
使用V6的IODELAY总是有问题,找不到具体的实际例子,按照官方文档上的要求输入200M参考时钟,例化IODELAYCTR等都试过了,还是不会用,请各位大神帮忙啊~

网友:
200M是给IODELAYCTR用的。可以参考下xapp861,还是比较好懂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以前用过没有问题,你应用在什么场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用 IODELAY 的固定延迟模式来调整一个输出时钟信号的延时,但各个信号口不知道怎么用,看V6的官方手册看得一片迷茫,似懂非懂,以前也没有用过,也找不到具体的例化实例,试着配置了一下参数,结果想要的时钟没有出来,纠结啊,请问大神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