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大家一些问题

楼主(2013-07-29):
1.我关闭当前的cell design,然后再进去,那之前设置的变量信息都还在不?
2.0.13的你们一般设transtion,fanout,cap为多大啊?

网友:
1.TLU+ settings are not saved with a design cell, until after standard cells are placed in the design; variables settings must always be reapplied after reinvoking ICC
2. ask your FE deisgn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所以我在place之后关闭cell design,但是不退出ICC,再打开,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打开一遍,不就什么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