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9826 输出不正常,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29):
AD9826现在出来的数据怎么都是FF,我使用的是1-sha模式,R通道,4V钳位, 16 bit 输出,数字IO口电压为3.3V, 只配置第一个寄存器,但是SCLK,SLOAD,SDATA输出时序是正常,但是 读出的时候就读不出来,时序没问题啊,郁闷~~

网友:
把输出端口的所有外围电路去掉,直接测其端口输出,判断是否正常??

楼主:
好像配置寄存器出错了,现在搞了

网友(2014-06-17):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现在同使用AD9826,希望交流交流,感觉我的数据输出来不对

网友(2015-11-04):
楼主问题解决没?

网友(2016-05-17):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了嘛?我最近也在搞AD9826,碰到了一些问题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碰到的问题和你一样,唯一区别是2V箝位,出来数据好多FF,现在读寄存器的值也读不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上你好, 我也在调AD9826,通过USB2传输到上位机上总是显示 65535 ( FFFF)和0 交替出现,开始以为是芯片故障,然后就用一块新的替换,结果也是还是这种现象。
我的AD9826 的配置是 16位 ,CDS ,1通道,内部4V参考电压,2M时钟, 通过modelsim 仿真,寄存器配置时序合理,驱动时钟合理,示波器上驱动时序也符合。 请问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同志 交流下。

网友(2016-06-30):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交流一下吗,我也在做这个,249612929  我的QQ

网友:
回复 网友A:

   QQ249612929  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