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sor疑问

楼主(2013-07-29):
我们公司是做工业相机的,但是有一点不太明白,一般sensor出来的数据是【9:0】 data或者是【11:0】,后面取他的高八位,而不是别的位数作为后面的有用信号,为什么这么取呢?可不可以所有的位都用到,后面通过一个算法转成8位,这样数据就完整,不至于丢失,请大虾们帮忙!

网友:
可能跟精度有关系吧,比如后3位表示小数点后的值啥的,看一下sensor手册才能知道。

网友:
取高八位是因为高位表达的信息量大,低位信息量小。所以舍弃低位保留高位,十位转八位终究是有数据丢失的,无论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