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MIC问题:设计多个开关DCDC集成在单块芯片上(PMIC)时候需要考虑的诸多问题

楼主(2013-07-29):
PMIC问题:设计多个开关DCDC集成在单块芯片上(PMIC)时候需要考虑的诸多问题。。
比如设计三个完全相同的buck,集成在单块芯片上的时候!

当设计多个开关DCDC,并且集成在单块芯片上时,由于是多个开关型的DCDC转换器,
就必须考虑一些开关噪声相互串扰的问题。
比如多个DCDC,共用一个OSC,并且都用OSC的脉冲来置位开关。那设计时候是多个
DCDC同时由OSC置位,还是相互错开置位?如果是相互错开置位,那对于每个DCDC
是均匀的错开(比如间隔相同的时间)由OSC置位,还是有差别的错开不同的延时对每个
DCDC置位?
因为此处的设计关系到开关噪声的相互串扰问题。

另外有什么好的方法来防止这样的不同DCDC间的开关噪声相互串扰问题?还有其他需要
注意的设计要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在PMU中,像BG,LDO,OSC等都是可以共用的,没有必要做多个。至于逻辑上的时序错位,当然是在各自的系统内部进行处理,而不会在共用模块上处理的。

网友:
我做过3个 在同一个SOC 芯片上面,只用一个OSC,BG等,但我们考虑
同时开的时候电源的电流峰值很大,这样把时钟错开就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