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处理器到DSP的总线转换怎么做??【急急急急】

楼主(2013-07-29):
有没有接触过这方便的大神,给点资料或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EMIF或者HPI与DSP通信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是准备用hpi通信,但是powerpc上有好几种总线,到底哪个接口与hpi接口通信呢?pci?还是I2c?

网友:
hpi 吧,i2c速率太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下我的看法,HPI是DSP上的接口,是不是把POWERPC上PCI总线接口转换到HPI接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最后发现不是PCI总线,是localbus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也可以转为hp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