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总线数据的静态时序约束方式

楼主(2013-07-29):
一般来说 对bus signal,会要求各个位上的信号延时尽可能接近,因而会给出一个各数据位之间的max skew值

请问这个约束应该在PT里面怎么设置 ?

网友:
虚拟时钟或set_data_check

网友(2013-12-27):
哪位大侠做个详细一点的解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t_data_check  -setup  -t1  -from A  -to B
   set_data_check  -hold    -t1  -from B  -to A  ;# 限制B最多晚于A  t1
   反过来也是类似的了

   这个的缺点是只能点到点的设置,而且remove的option要跟set时一致,并且,独立于正常的timing 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