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金属线的电流密度

楼主(2013-07-29):
通常工艺厂给我们的工艺文档,都只提供金属线的直流电流密度跟脉冲最大电流密度,如果一根金属线流经的电流是正弦波或者方波的交流电的时候,我们该用什么公式来计算电流密度呢?

网友:
取极值吧!楼主有smic 180nm ee的工艺文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哦,我们用的是tsmc工艺,有金属线的交流电流密度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弦波用有效值吧?
请教楼主,金属线上的电流密度通常在什么文件里看?我用globalfoundry。18工艺,没找到这个数据

网友:
计算metal宽度,最保险当然要用峰值电压了

网友:
用有效值就对了,说用峰值的只能说是为了更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用峰值哦,我也很想知道。   我们用的不是那个工艺,所以不是太懂哦,不好意思。

网友:
增加可靠性,就用最大值来计算所需的金属线宽

网友:
有效值即可!空间多的话 再多一些也没事

网友:
我觉得取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