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速ADC的输入限幅设计

楼主(2013-07-29):
如果ADC的采样速度最高有250MSPS,而且对输入信号要求限幅1Vp-p,一般用什么手段实现输入限幅呢,我查到OPA699限压放大器好像是可以实现输出限幅的
那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比如一般示波器都是怎么做限幅的保护的,有没有人知道。
输入示波器输入电压太高的话,衰减电路没有调下来的话,应该有限幅的电路吧,难道放大器输出peak to peak恰能小于ADC的输入范围?
我看过普源的输出电路部分,分析了一下,似乎没哟发现有限幅电路,如下图:
总之ADC的输入电压一般是不会太大的,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类似的问题,求交流经验,谢谢,,,

网友:
可以用TL431

网友(2014-12-27):
回复 网友A:

加二极管保护?

网友(2016-09-21):
ADC的前级电路是什么?

网友(2017-01-09):
挖个坟先
AD8370 SPEC:
VGA
低频至750MHz(-3dB带宽)
三线式串行数字接口
两个引脚可选择增益范围
低范围:-11dB ~ +17dB
高范围:+6dB ~ +34dB

讲道理控制增益基本就靠这个了,配合输入端的衰减就行。ADC一般有超量程指示(OVP),主控知道超了的话就增大衰减,然后再软件对数据做scale。而且ADC本身也有余量,比如ADS41B49,满幅1.5vpp,输入可以超6dB(3Vpp)没问题。右下角那个ADI的 丝印87A没查到,估计是放大器或者功率检测。8370下边那个磨片的肯定不是ADC,首先脚不够,也没做热管理。
8370周围有3个测试点,右上角只有一个,照datasheet里边的应用电路的话应该是RF单端输入,也就是16脚。下边有两个对称的就是它的差分输出。差分信号出来进入下边的磨片ic,看它左右电阻对称,而且从两个电阻中间有个抽头出来到ic,应该是差分运放或者是两个单运放,下边的33R电阻应该是阻尼电阻,到下一级抑制震荡的。但是为啥一边有三个过孔就不清楚了。。。等高人解答
#ps:示波器的信号链是真的难找 频谱仪的倒是一大堆。结构基本上就是探头-衰减-阻抗变换-预放大+触发+AD+存储&处理

网友:
这个对我来说还是复杂

网友:
电路设计,调理部分,真的考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