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fpga工程师转asic容易吗

楼主(2013-07-29):
在通信企业里做了两年的FPGA工程师,因为感觉公司的产品越来越倾向于soc,所以感觉FPGA在一个设备商的公司里前途不大,思来想去还是去IC企业里比较核心一点,请问各位FPGA工程师转ASIC工程师容易吗,ASIC公司接受度有多高呢?

网友:
都差不多吧。而且有相关性。

网友:
同问, 有经验的同学 指点指点。
也不知道IC公司的数字前端要不要我们这些做FPGA的

网友:
这个很好的,不要着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相对于IC来说FPGA在公司里更边缘一些吧,怎么转IC呢?

网友(2013-08-28):
同问了,找了好久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经济不好,一般听说是做FPGA的都会被说技能欠缺。对FPGA底层和流程都很熟悉,但是这种经验在IC公司貌似只有FPGA验证岗位才有用,前端设计没什么用,没有附加值。

网友(2013-10-09):
做FPGA久了觉得没意思,感觉数字前端有意思,做了数字前端发现就是一堆IP集成起来做SOC验证,然后又去做IP,IP做久了发现就是拿算法做实现,发现算法核心,又去做算法,做了后其实就是看协议和paper,做性能仿真,其实都是螺丝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看就是过来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