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对于有多种地线的芯片而言,衬底的电位接的是什么啊???

楼主(2013-07-30):
各位大神,对于有多种地线的芯片而言,衬底的电位接的是什么啊???

网友:
什么类型工艺? 有无正负压? 有没有isolation HVMOS?

楼主:
SMIC180nm eeprom工艺,无负压,有isolation HVMOS

楼主:
也想问问一般的衬底是什么样的电位

楼主:
因为涉及到不让噪声进入衬底的问题,就是多用衬底接触接地吸收噪声,但一般的衬底不都是接地吗?还怎么不被衬底吸收啊???求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