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版图中打logo,有什么好的办法,有没有用脚本的?该如何写?

楼主(2013-07-30):
有谁知道版图中打logo,有什么好的办法,有没有用脚本的?该如何写?

网友:
cadence有自带的logo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哪里啊?请指点一下!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我已经试过了,只能生成ABCD。。。。。。第二个我试了下,没成功,不知道我哪里弄错了,一直纠结
1,有bmp,单色的为好,不要太大太复杂。
2,改il文件的相关地方,bmp路径文件名,要转到的层。保存
3,开个新的layout窗口,在ciw里载入il文件
键入load “路径/bmp.il”

你好,我把bmp.il文件中的  bmpfile = "/asic9/xx.bmp"改成bmpfile = "/home/design/bmp.il"
                                       Layer = list("A1" "drawing")改成 Layer = list("M1" "drawing")
其他都没有改,可是在ciw中load “/home/design/bmp.il” 显示*ERROR* Standard Input is not a BMP file,请教下,我这样的操作步骤是不是有问题,还是我把bmp.il文件中修改的地方不对,还是要修改哪些地方??求助

你如果第二种试过了,成功了,你指点下,我到底哪里没有弄对

网友:
bmp.il里面的像素为黑白,不是彩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何改,或者说怎样才能正确的生成想要的logo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bmpfile = "/home/design/bmp.il"这里填写的是bmp格式的图片的路径吧?   而我猜测你这是填写了skill code本身的路径...
   这skill code应该是把bmp图片转换成layout的图形,所以,请提供图片路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这样,但是问题是 如何把bmp图片转换成layout的图形 ,我现在想的是,当你将版图完成时,在layout中空的位置打上logo,如果这个skill程序直接导入,那就好了。那就请教您,如何将bmp图片转换成layout的图形?需要额外的步骤还是怎么弄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下,在cadence中怎么转换,或者怎么去用skill code生成你想要的logo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skill code就是将图片转换成layer的,这图片上面的内容就是你的logo,当然图片要简单,然后格式是bmp。   code里面要修改的主要是bmpfile=“****” ;Layer=list("**"  "drawing"),
   修改好之后直接load这个skill code应该就行。
   load的时候应该要打开个layout窗口。
   以上,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PS:我没用过,我都是纯手工,一次作成,终身使用。

网友(2022-02-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搞定了吗?我试了第二个提示只支持mono bmp file  请教一下这种bmp怎么生成

网友(2022-10-29):
就这样,难道是我的操作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