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2bit并行CRC校验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7-30):
现有发射端数据格式:数据+32bits校验位。接收端由于设计需求,需要双路并行的CRC校验,已设计好一个2bit校验的CRC_CORE,功能正确。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数据是偶数个,则可以串并转换后送入,数据不会出现剩余单个的情况,然后用CRC_CORE的输出(2比特)去跟校验位比对,16个CLK就可以完成。但是如果数据是奇数个,最后势必会多出一个单bit的数据,请高手指点如何处理输入并进行比对(前提是不改动这个CRC_CORE)?不甚感激..

网友:
最后一个按单bit数据输入的公式,用上前面双bit算出来的CRC,再算一次就好了。

网友:
没太看懂你的用法,数据是串行传输的? 那直接写个串行CRC校验好了。
如果一定要用2bit的CRC校验,那只能最后再做一步串行CRC校验了。和楼上观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