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符号是什么意思阿

楼主(2013-07-30):
本人菜鸟一枚,如题,在看别人的代码的时候看到~|a,请问是什么意思阿

网友:
maybe equal to:
~(|a).
结果是1bit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阿

网友:
缩减然后取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缩减???

网友:
逻辑取反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a 等效于 a==0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位或,只有全为0时才按位或结果为0,然后再取反为1,那就应该等价于a==0 ,是吧

网友:
比特归约后取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或非 吧  。。。